Mentor按坐标批量导入过孔

楼主(2018-05-31):
    好像没有对应的Keyin,请问怎么弄?

网友:
    电路拷贝可以试一下

楼主(2022-09-04):
    按阵列放置过孔,首先放置一个定位好的过孔,在阵列的左下角那个。
然后批量复制过孔
av dx=x,y col row
x 行间距
y 列间距
    col 每列个数
    row 每行个数
例如:
av dx=1,1 10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