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库

楼主(2018-05-31):
就是这种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有没有原理图库

楼主:
大兄弟有没有ad原理图库啊?

网友:
自己建啊,网上都有教程的,器件的具体参数可以上一些元器件相关的网站上查。

网友(2018-08-07):
网上下  AD库一大把,不过有的不带3D 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