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ODB++文件方法

楼主(2018-05-31):
实际需求:ODB++数据格式是由Valor公司原创开发,并于1995年首次引入PCB制造业。ODB++提供智能的、集成的数据结构,它能将PCB设计直接转换为符合制板、组装及测试活动的数据。不再需要生成复杂的、多种格式的文件集,不再需要将数据在输入时再次集成到制造中,从而节省了这些活动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
工具:ODB++ Output
使用方法:
1.     通过Output->ODB++启动 ODB++ Output界面
2.     确定基本的配置参数和文件输出路径,在Define layer mapping中确认需要输出的内容
3.     可以勾选界面左下角的“Compress output”, 这样会自动产生一个已经压缩好的ODB++文件。
4.     点击OK,工具即可以方便地输出ODB++数据到指定文件夹。

网友:
刚好最近涉及到这个,感谢!

网友(2019-09-29):
有插件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3-01-13):
    你好,请教一下,valor怎样检查ODB++ 的短路断路?ODB++是否像Gerber一样需要提供IPC网表?谢谢!

网友(2023-12-22):
    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呢,还是必须要按照eda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