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可以检查l測點有沒有三角的skill

楼主(2018-06-01):
求一份可以检查l測點有沒有三角.
三角有沒有下對層面的skill。哪位大神有啊。。给一个。谢谢!~

网友:
三角是测试属性,不分层面的。

楼主:
但比如用via做测点的测点。如果设定的这种测点是TOP的,三角出现在了bottom层就是错的。
还有如果是测点而没有打上三角。如果有这种skill就好检查了。。

网友:
这个不用skill也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