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6画线条的方法

楼主(2018-06-01):
用了几年的protel软件,突然有个问题请教;AD10软件在PCB环境中怎样画短划线?

网友:
你一下子跳了三个版本啊
你说的短划线是指虚线?这个貌似只能一条一条的画,模仿虚线画。

楼主:
手头有个PADS做PCB文档,看见里面有些点划线,不知道AD16能不能做出这种效果的线?

网友:
好像没有把实线变点划线的功能,也没有直接的点划线工具,或许,只能一笔一笔的去模仿吧:先画一段线,再放一个点,再重复。

网友:
    AD10没有这样的功能,只能画好一组,然后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