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4 Display control设置问题

楼主(2018-06-01):
我都软件display control右下角多了一个“apply”,每次勾选设置都要点一下apply才能生效,怎么还原默认设置,回到不需要点应用,自动生效的状态。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就成这样了。默认是没有“apply”的。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已经找到在哪设置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在哪设置的了

我记得好像是模式问题,之前遇到过。很久不用EE改用VX了,设置方法分享下吧,其他人可能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模式问题,之前遇到过。很久不用EE改用VX了,设置方法分享下吧,其他人可能也会遇到这种问 ...

这一项的√去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