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来学习,这种排阻怎么设置Xnet

楼主(2018-06-02):
这种排阻怎么设置Xnet

网友A:
查看排阻上下两个焊盘pin number的对应方式,赋模的时候根据上下两个pin number的对应填写single pins,pin number之间用空格隔开,并随便填个value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排阻上下两个焊盘pin number的对应方式,赋模的时候根据上下两个pin number的对应填写single pins,pin ...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排阻上下两个焊盘pin number的对应方式,赋模的时候根据上下两个pin number的对应填写single pins,pin ...

  大神,你这排阻的PIN排列怎么跟我用的不一样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这排阻的PIN排列怎么跟我用的不一样呐。

    有些是1 8 2 7 3 6 4 5 的,也有1 2 3  4 5 6 7 8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看排阻上下两个焊盘pin number的对应方式,赋模的时候根据上下两个pin number的对应填写single pins,pin ...

    大神用的是什么截图工具?箭头还可以走弧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用的是什么截图工具?箭头还可以走弧线。

SnagIt

网友(2019-08-18):
    只要分清排阻顺序,从左下上依次往右推,一般都是1  8 2 7 3 6 4 5 ,其他可依据从左到右顺序,查看引脚在做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