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库封装的情况下怎么把这个方形的pad替换为圆的

楼主(2018-06-02):
不改库封装的情况下怎么把这个方形的pad替换为圆的

网友A:
可以直接在PCB上编辑该焊盘,然后update to design,编辑焊盘时记得一定要选择Instancem模式,不要选择Definition模式,不然板子上同名称的焊盘就全都会一起被修改了,但一般不建议直接在PCB上改,最好还是先修改封装后再更新PCB,而且这个方形焊盘一般是1脚的标识才故意做成方形的,你为毛要改成圆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在PCB上编辑该焊盘,然后update to design,编辑焊盘时记得一定要选择Instancem模式,不要选择Defi ...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怎么在PCB上直接编辑?

网友:
与其它还盘一样大小,就直接替换了。要注意其它封装相同的焊盘也会替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在PCB上直接编辑?

    用查看焊盘大小的那个命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查看焊盘大小的那个命令。

PAD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ADS?

      这里是ALLEGRO论坛,肯定是讨论ALLEGRO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ALLEGRO论坛,肯定是讨论ALLEGRO呀。

allegro有看焊盘大小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有看焊盘大小的功能?

    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