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可以捕捉图形的圆心点吗

楼主(2018-06-02):
    例如在dxp导入的一个圆那里加过孔。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点击右键sn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点击右键snap

    可以讲讲具体怎么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讲讲具体怎么用吗?

    如下图,激活或者放置snap点

网友(2021-07-21):
    右击,selection,set selection origin cent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