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line的问题(新手)

楼主(2018-06-02):
outline是shape属性的,测量和标注的时候选不中outline怎么办。

网友:
可以变成线段:shape->Decompose shape

网友:
不会呀!!!shape是unfilled形式可以当线段来测量标注!

网友:
    先打散,再变成线,再测量。

网友:
    可以惊醒捕捉啊

网友:
    就是shape属性下进行标注的。

网友:
    右键里面有很多捕捉的方式,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shape就看怎么捕捉了。

网友:
    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

网友:
    打散了再去测量

网友:
    测量时要先在find栏选中Shape,然后测量时就可以选中shape属性的outlin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