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X1.2相同模块复用问题

楼主(2018-06-02):
    请教大神,xpedition布局中,在相同模块复用的时候,有元件无法匹配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如图中提示。

网友A:
    看看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1.元器件封装不一致
    2.复用的元器件被group或者已放置在板框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1.元器件封装不一致
2.复用的元器件被group或者已放置在板框内

    是group了,但是在同一个Group 里面,器件在板外,封装问题明天再确认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因为网络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