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怎么设置component grid元件栅格?

楼主(2018-06-03):
protel99SE开始到AD9版本,都会有Component Grid元件栅格的设置菜单,

为什么到AD10就没有了?如果移动元件,必须设置全局的栅格,请问怎么才能像以前版本的软件一样给元件单独设置一个移动的栅格,要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像AD17那样,在Board Options的左下角有一个专门的Grids按钮?
如果是,那么点击grids,可以在这个界面上右击,选择add cartesian grid,右侧有non comp和comp的选择,comp就是元件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像AD17那样,在Board Options的左下角有一个专门的Grids按钮?
如果是,那么点击grids,可以在这个 ...

是你说的一样的,但是没什么用,新增了一个,设置为5mil, 当全局栅格改变时,移动元件根本不按这个5mil,而以前的版本,只要在这设置为5mil,不管怎么改变其它栅格,移动元件的栅格都不会变。

网友A:
图中红色框内也是要设置的,表示当前grid的范围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红色框内也是要设置的,表示当前grid的范围和位置。

谢谢,可以了,果然是这里,AD这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化了。

网友:
都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2018-08-07):
这个功能在BGA时让孔在两焊盘之间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