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线走线(新手帖)

楼主(2018-06-03):
CAN线120欧姆阻抗是算粗点好还是细点好

网友:
工艺OK,能控得到就好吧!

网友:
你都说了120欧姆阻抗线,当然是以计算出来的线宽为准了。

网友:
120欧是指终端匹配电阻(R113)。至于PCB线阻抗你想怎么做都行。CAN的通信速率几百kpbs,波长几百米呢。

网友:
为什么加那么多ESD

网友:
直接做阻抗测试啊,算出来多宽就多少

网友:
    速率不高,一般不做阻抗匹配,类查分走线就可以。

网友:
    不需要阻抗。

网友:
    线走类差分形式,可以适当加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