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DXF比例

楼主(2018-06-03):
导入DXF比例不是1:1时,在allegro里面有调整导入比例的操作吗,还是要在DXF里面改

网友:
DXF里面可以将比例缩放为1:1,具体的cad操作自己百度下!

网友:
一般都在CAD里面改好比例再导入,暂时没见过Allegro中有改比例的选项。下面请大神继续……

网友:
allegro也可以缩放,但建议用cad将比例改回来。

网友:
Manufacture/Drafting/Create 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