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TSNEST属性

楼主(2018-06-03):
这个是什么东西,怎么弄得??

网友:
TPOINT,你设置了T点呗!

网友:
logic设置的T点。 可以隐藏可以删除可以变小。可以忽略

网友:
想补充下,这个T 点一定要放在过孔那里?

网友:
LOGIC 设置T点太麻烦 ,在规则里设置高效一点,但是有时候会有些问题

网友:
T 点,这里应该用作控线长用,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