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压输出LDO咨询

楼主(2018-06-03):
  目前有用到一款Sensor芯片AR0135,当其用MIPI接口输出时,其中有一路电源是0.4V_10mA左右,但其参考原理图中的LDO很贵,1K的单价是14元,求各路大神推荐便宜些的LDO芯片,PSRR在60dB左右即可。

网友A:
用DCDC代替

网友B:
On自家就有

网友(点评):
没有找到货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自家就有

这颗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C:
才10mA是参考电平吗、可以用电阻分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DC代替

DC-DC就算能调整到0.4V,纹波也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0mA是参考电平吗、可以用电阻分压试下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7117278\QQ\WinTemp\RichOle\Q(T5VHG)L4`HZFX})SF568H.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7117278\QQ\WinTemp\RichOle\Q(T5VHG)L4`HZFX})SF568H.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7117278\QQ\WinTemp\RichOle\Q(T5VHG)L4`HZFX})SF568H.png不是参考电平,是HiSPi POWER SUPPLY,感觉像图像数据输出差分接口的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自家就有

谢谢!先看看多少钱!

网友:
TI和ON的LDO都不错哦!

楼主:
狗大,该放些狗粮出来了!!快饿死了

网友:
    这款是全局120万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