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保存在database里的过孔?

楼主(2018-06-04):
添加过孔时有时会看走漏眼,结果导入的过孔pad参数出错,修改完pad再新建过孔才发现过孔命名已经重复,无奈只好加个后缀,久而久之在database里面就积满一堆不想要的过孔数据。作为强迫症,请问有没办法删掉database里面这些无用的过孔?

网友:
改孔可以直接更新的啊,不需重命名的

楼主:
但是就算我将库里面对应的pad改了,重新放的过孔还是沿用之前错误的参数,是不是我有操作不当呢?

网友:
直接将PCB上不要的那种孔全部删除即可!

网友A:
这些过孔,都是放置在你库的路径下,可以到文件夹里面.pad 文件中删除修改

网友:
    把库里面的PAD重新整理一遍,然后更新库文件,在把规则管理器里面的不要的pad删除就好了。

网友:
    删除CM里的过孔,清空一下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过孔,都是放置在你库的路径下,可以到文件夹里面.pad 文件中删除修改

    这些保存在database里的过孔好像是跟着PCB文件一起走的……有些是我在库里面都没找到的过孔

网友:
    1.可以在封装库里删除不用的pad。
    2.可以在CM里删掉不适用的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