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er VX.2.2 可以单独打开要显示网络的飞线吗?

楼主(2018-06-04):
新人,如题。
另外补充个问题:
   为啥我的软件上,找不到Net filter.....

网友A:
Net Filter 在Xpedition 系列产品中已经取消了 可以参考以下信息,在Net Explorer中 mark 指定nets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5d9831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 Filter 在Xpedition 系列产品中已经取消了 可以参考以下信息,在Net Explorer中 mark 指定nets
http:/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t Filter 在Xpedition 系列产品中已经取消了 可以参考以下信息,在Net Explorer中 mark 指定nets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