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的电源电路,通电后电感啸叫

楼主(2018-06-04):
参照别人的方案做了一个非隔离的电源电路,通电后电感啸叫

网友:
    放开性能不说,说实话 产品基本没有敢这样做的 出了安全事故 谁负责 劝你还是别搞这个

网友:
    220V交流直接进来?R3按照1W的功率才能走mA左右的电流?

网友A:
    你好!如果后端功率不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3能持续承受的最大电流是213mA),RV1是否是压敏电阻,选型是否正确,市电电压不稳定的,有可能导致压敏动作电阻烧毁

网友(点评):
压敏电阻选型的确有问题,拆掉后可以用,现在是啸叫声很大

网友:
    建议通电前检测电流,串联在电路中的电阻封装需要考虑过流能力

网友B:
    看一下MB6S这颗料是不是封装做反了?

    看了两家的产品和你的都不一致,主要是直流输出端正负极不一致

网友:
    能炸了R3就是电流过大了,未上电前,测下L/N之间的电阻看看。应该是MB6S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后端功率不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3能持续承受的最大电流是213mA),RV1是否是压敏电阻,选型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MB6S这颗料是不是封装做反了?

    看了两家的产品和你的都不一致,主要是直流输出端正负极不一致

这个没做反

网友:
    电感取值不对

网友:
    电源工作异常,比如过流检测发现问题,保护后再恢复工作过程中,电感刚刚好发生了2-20K的震荡频率,人的耳朵对这段频率比较敏感

网友(2018-07-31):
    楼主,你的啸叫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碰到相同的问题 ,求指导

网友(2020-01-11):
    电感选的封装不对,你要选工字电感,那种贴片的1mh线径很细的

网友:
    看一下输出负载电流的要求,再对比一下L2的饱和电流值(要大于负载平均电流+电感纹波电流),如果电感输出饱和了,会影响电源芯片的工作。

网友:
不建议用这种电源,出现了啸叫,要么调大电路的工作频率,要么调节电路的反馈回路的灵敏性,要么更换电感试试

网友:
    1)先看下电感的选型是否合适,是否发生了饱和?2)电感需要选功率电感,常用的是工字电感;3)电感必须要做“含浸处理”,建议找电感定做的问下;4)焊接后的电感等直插器件需要点胶,可以试下704硅胶;

网友:
对了, 我15/16年的时候用ST的VIPer12A做个非隔离电源,产品跑了几年了,还算稳定,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看看这个能否解决问题: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82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