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差分对等长?

楼主(2018-06-04):
Dear all
      请问一下差分对等长控制是在static phase中设置还是设置一个match gruop?或者说两者设置有何区别?静态相位误差和动态相位误差是个什么鬼?谢谢啦

网友A:
可以在CM里面设置对内等长误差,也可以在PCB上给差分对添加Diffp_Phase_Tol属性设置其对内等长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M里面设置对内等长误差,也可以在PCB上给差分对添加Diffp_Phase_Tol属性设置其对内等长误差!

非常感谢你,从你的回答中可得到:只需要在静态相位误差这一栏设置,而不需要单独建个Match Gruop来控制等长。能再解释一下静态相位和动态相位吗?

网友B:
建议楼主买本书看一下,里面解释都很详细

网友:
详细见我以前回答 两者区别

网友:
    这个是差分对内等长和组内等长的差别,Static phase是约束差分对内两根线间的等长,MG是对一组线等长进行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M里面设置对内等长误差,也可以在PCB上给差分对添加Diffp_Phase_Tol属性设置其对内等长误差!

    这位大神每次都是第一个回答问题的,而且还很专业,佩服。

网友:
差分对内P、N两根线的等长

一组差分对的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买本书看一下,里面解释都很详细

    你的建议感觉不错,你看过书了,你解释看看,什么是静态相位,什么是动态相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从你的回答中可得到:只需要在静态相位误差这一栏设置,而不需要单独建个Match Gruop来控制 ...

    静态指得是总长度等长就可以,动态指的是每隔一段距离判断一次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指得是总长度等长就可以,动态指的是每隔一段距离判断一次等长。

    非常感谢帮忙解答,受教了

网友(2018-12-25):
    说的非常好

网友:
说的非常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M里面设置对内等长误差,也可以在PCB上给差分对添加Diffp_Phase_Tol属性设置其对内等长误差!

    版主,请问差分对中是xnet的,如何设置使得只显示总长度等差呢
图中红框为总长

网友(2020-05-11):
    各位大神解释的都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