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设置才能在LCD屏的封装空白处放入其他封装无件?

楼主(2018-06-04):
怎么样设置才能在LCD屏的封装空白处放入其他封装元件

网友A:
    是两个封装做成一个group?还是重新生成一个封装,是否与原理图有管脚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封装做成一个group?还是重新生成一个封装,是否与原理图有管脚对应关系?

封装是分开。比如七段数码显示器空白处放入电阻电容元件。

网友:
    直接放吧,规则里设置下器件高度,器件间隙解决冲突问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