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Board cutout如何在光绘Gerber中体现

楼主(2018-06-05):
使用Board cutout开槽孔,出Gerber文件如何设置,有能把board cutout变成轮廓线的操作么?

网友A:
    用board cutout生成keepout或者板框层,输出光绘时勾选即可。另,需注意board cutout对铜的避让,一般至少10mil

网友B:
    双击这个Board cutout:
    AD17以前的版本,不勾选Board cutout,会出现Keepout选项,勾选它,并把层改为Keepout layer。
    AD17,将kind改为copper,层改为机械层。
    出gerber时选上Keepout或Mechanical层,看看效果。
我没试。

网友:
    习惯用keepout挖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oard cutout生成keepout或者板框层,输出光绘时勾选即可。另,需注意board cutout对铜的避让,一般至少1 ...

    如何单独设置Board cutout避让规则,默认Board cutout是copp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这个Board cutout:
    AD17以前的版本,不勾选Board cutout,会出现Keepout选项,勾选它,并把层改为Kee ...

如何在3D效果显示挖槽,在Gerber上还能体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单独设置Board cutout避让规则,默认Board cutout是copper

    我一般是把board 复制到keep out层并加粗到2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击这个Board cutout:
AD17以前的版本,不勾选Board cutout,会出现Keepout选项,勾选它,并把层改为Kee ...

    复制一个Board cutout到原Board cutout位置,两者重叠,
    只改其中一个Board cutout到Keepout或Mechanical,另一个Board cutout还是Board cutout。

Board cutout只是一个视觉效果,Keepout或Mechanical才是gerber里可以选择的对象。

网友:
    这的确有点混,现在机械层和keep out弄弄就混了

网友(2019-11-20):
    怎么删除Board Cutout呢,之前想开个孔后来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