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测试

楼主(2018-06-05):
最近有个板子老出问题,电压纹波测了是好的,开机的时候或者运行的时候板子可能突然坏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哪位高手有比较系统的电源测试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
电路图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后面短路没有???后面有没有器件有问题?还有就是电源芯片自身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可以确认是电源问题?——> 抓各个电源上电波形查一下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外部的直流电源来供电,以便确定是那个电压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外部的直流电源来供电,以便确定是那个电压出的问题。

直接明了

网友:
你测纹波的时候有没有加负载测试? 如果是轻载测纹波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这个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思路有那么几个:

1. 你的负载会不会突变 ?
2. 电源电路有没有设置电流的电阻什么的? 看看计算一下限流的threshold是否低于实际负载要求?
3. 在确保输出电压正确的情况下,测一下上电和运行过程中电压是否有peak, 用示波器单次触发到+10%这个地方,看是否会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