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材选择与高速布线中的玻纤效应

楼主(2018-06-05):
pcb 板材选择与高速布线中的玻纤效应

补充内容 (2018-7-4 23:42):
欢迎大家回帖,聊聊遇到的玻纤问题!

网友(2019-07-12):
谢谢,感觉有点用

楼主(2018-08-26):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玻纤效应?

这个文档中说明
玻纤效应简单说就是因为玻璃纤维布和树脂介电常数不同,造成信号传播速度不同,引起差分信号的pn 相位差,造成pn skew
板材主要有玻璃纤维布和树脂组成,两种的介电常数不同,造成信号在这两种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差分信号的pn两个信号走在纤维上的和走在纤维间的 速度不同,pn之间产生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玻纤效应?

这个文档中有说明
玻纤效应简单说就是因为玻璃纤维布和树脂介电常数不同,造成信号传播速度不同,引起差分信号的pn 相位差,造成pn skew;
板材主要有玻璃纤维布和树脂组成,两种的介电常数不同,造成信号在这两种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差分信号的pn两个信号走在纤维上的和走在纤维间的 速度不同,pn之间产生相位差。

网友A:
    什么叫玻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