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规则设置模板

楼主(2018-06-06):
    最近有看到说AD中规则设置能用模板导入,这个操作对于同一种类型的PCB来说,直接导入规则会比较方便,想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模板是什么格式的,内容如何添加,或者有个模板的样例,这个模板是怎么导入AD的?

网友A:
    个人看法,AD规则的导入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
    第一种是我推荐的方法:就是建一个PCB文件,把通用型的规则设置好,保存。
    直接把这个PCB文件复制过来,放到当前工程中,用来进行Layout。
    也可以在preference->system->new document defaults里设置好,那么新建PCB时就是以该PCB作为模板创建的。
    第二种方法:在设置好规则的PCB上打开规则设置对话框,右击,选择export rules。这个方法部分版本软件不能用,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AD规则的导入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
    第一种是我推荐的方法:就是建一个PCB文件,把通用型的规 ...

    刚刚发现了第二种方法,倒是没出现死机的现象,两种方法都挺简单易操作,谢谢大神

网友:
    用过第二个,嘿嘿

网友(2018-07-20):
    学习大神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