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magnetic induction)近场磁感应通信求教

楼主(2018-06-06):
    小弟公司最近一个产品需要用MI通信(通信距离需要达到1m),各位大神有没有了解MI(magnetic induction)近场磁感应通信原理的,还望给些资料学习。
另外,MI的天线如何设计,是否有相关资料,也请各位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 NFC 13.56MHz ISO 15693 Vincinity Far Field,偵測距離 1 公尺左右。
    • 如果不行,用 RFID 860MHz ~ 960MHz ISO 18000-6,這個是高速公路計費或物流快速清點用的,距離達 10 ~ 20 公尺,並且可同時偵測多個目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 NFC 13.56MHz ISO 15693 Vincinit  Far Field,偵測距離 1 公尺左右。
  • 如果不行,用 RFID 860MHz  ...

  •  感谢版主的回复。

    热心人!: 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

嚴格來說,RFID 860MHz ~ 960MHz ISO 18000-6反射式感應Backscattering Coupling),就定義上並不是樓主所提的磁場電感近場ProximityVicinity)感應方式。

    但它的距離可以超過 1 公尺,所以我連帶提了一下!

网友(2018-07-19):
    #在这里快速回复#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威望-5,本操作后您的威望将不足 0

网友: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威望-5,本操作后您的威望将不足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