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1208替代料询问

楼主(2018-06-06):
    最近一个外协项目,客户选择了ISL1208。但这颗料交期和价格都不理想,请问有pin to pin替代并且软件兼容的片子吗

网友:
    他找到对手了就不用在这里问了,他就是在找对手。

网友A:
    软件兼容是什么意思?……代码肯定要重新写的 SD30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兼容是什么意思?……代码肯定要重新写的

希望的就是代码不变。不然相同功能的芯片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兼容是什么意思?……代码肯定要重新写的

谢谢

网友B:
    HYM1307  也可以替代,很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YM1307  也可以替代,很常用

    谢谢。不知道软件兼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