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可以同时工作在USB主从模式的IC,IC可编程

楼主(2018-06-06):
    求一款可以同时工作在USB主从模式的IC,IC可编程,价格够低。

    主要应用在将键盘/鼠标提交的USB信号值,变为对应的其他USB信号值传输给主机。
    不是普通的USB BUG。

网友:
    USB外设控制器
    赛普拉斯官网上找找

网友A:
    • 所以你要帶 2 個 USB Port 的 MCU,一個是工作在 Host,另一個是工作在 Device 是嗎?
    • USB 1.1 也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所以你要帶 2 個 USB Port 的 MCU,一個是工作在 Host,另一個是工作在 Device 是嗎?
  • USB 1.1 也 ...

  •  可以接受,这数据量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接受,这数据量不大!

帶 2 個 USB Port 的 MCU 應該都不便宜,不知做法上能不能用一個帶 USB Host 的 MCU 對鼠標及鍵盤。然後  MCU  轉成 PS/2,搭一顆 PS/2 轉 USB 的 IC 對 PC (以 SEMTECH SH3301 為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帶 2 個 USB Port 的 MCU 應該都不便宜,不知做法上能不能用一個帶 USB Host 的 MCU 對鼠標及鍵盤。然後  ...

全明星阵容啊,看来不会便宜了。

网友:
    你应该说的是USB OTG吗 ? 有很多支持USB OTG的芯片, 外面有一个USB_ID信号,上拉表示device mode, 下拉表示Host mode,Host和Device之间的模式切换时自动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