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了動態銅皮後,可否暫時不顯示出來,因為修改走線時會很亂

楼主(2018-06-07):
如題
Thanks !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

网友:
    可设置铜皮填充为空

网友:
    把铜箔按坐标移到板外去,修改好就移回去就行了,或者将铜箔暂时变为死铜也可以!

楼主:
    变为死铜,之後变回態銅有机會出錯。
請問如何 "置铜皮填充为空
    在 Shape Fill Type 選 Unfilled 會出現 "Unfilled shape not allowed on current subclass"

网友:
    还是静态铜箔比较合适

网友A:
    不能走完线再铺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走完线再铺铜吗

可以。正常也應該這樣做的。
但鋪銅後才發現要修改 (或修改現有的產品) 那就希望可以先不顯示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也應該這樣做的。
但鋪銅後才發現要修改 (或修改現有的產品) 那就希望可以先不顯示出來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shape fill-no_shape_fill

楼主:
    謝謝  zhq988622:

 這个正是我想要的。這 "no etch shape display" 清楚很多了!
    Thanks !

网友:
    没图。怎么看

网友:
    可否写简体字

网友:
    這个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ENV加上這一欄位
alias F9 'settoggle  no_etch_shape_display;re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