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了mounting hole,无法选中也无法删除,无法移动

楼主(2018-06-07):
求解

网友A(2021-06-07):
    您好,请问您找到缘由了么?我也是有一个工程,放置了mounting hole,无法选中。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1-10 22:35):
    我是因为mouting hole的net name空白,然后不小心勾选了 Toolbars 中 Standard 中 Filtering for Net Selection - On / Off 那个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您找到缘由了么?我也是有一个工程,放置了mounting hole,无法选中。谢谢!

    Route Mode才行

网友(2021-07-13):
    因为mounting不属于器件,place模式下是不能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