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安装孔的方法

楼主(2018-06-07):
实际需求:在PCB设计中,有时需要调整安装孔的位置;
工具:Move Mounting Hole
调用方法: Smart Utilities->Design Editing Aids->Move Mounting Hole
适用情况:移动安装孔的位置;
使用方法:
1.      激活命令,点击选择安装孔,如图所示可看到安装孔变为虚拟图形附着在光标上;
2.      单击右键弹出如下菜单;
3.      移动到合适位置,左键单击放置;
4.      若在右键单击的POP菜单中选择了DRC on,违反DRC自动不放置;
5.      若在右键PoP菜单中选择“Rotate 90”,可以对安装孔进行旋转操作;
6.     如果安装孔是Fixed或者Lock状态,将会弹出Warning 警告框;
注意事项:
1.此命令在三种Place\Route\Draw模式下均有效;
2.不能检测与Board OutlineDRC, 与铜层数据的DRC有效;
3. Contour属性的孔不能用此命令;
4.若将安装孔移到具体位置:在Route模式下,选中安装孔,在padstackProperties 对话框的Location栏中直接输入具体坐标即可;

网友A:
我怎么找不到这
  或Smart Utilities->Design Editing Aids->Move Mounting Ho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找不到这
  或Smart Utilities->Design Editing Aids->Move Mounting Hole

我这篇是介绍的VX.1.2.
请尝试 Route模式下,右键选择mounting hole

网友(2019-05-29):
很棒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