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不进

楼主(2018-06-08):
请求各位大神解惑,在DXF中单位是mm,与pads里一样,但还是出现下列问题,如下:

网友A:
把DXF 打开后COPY出来,然后打开一个MM的DXF模板贴上存档之后,再导入PADS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坐标超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XF 打开后COPY出来,然后打开一个MM的DXF模板贴上存档之后,再导入PADS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将PADS单位改为mm

网友:
最可靠的方法,将原来的mm的图纸放大39.37倍之后,再导入的mil 单位制的pads ,100%成功

网友(2018-07-11):
上面大家说的方法的话可以框选按X打散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