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看看這是什麼 Error

楼主(2018-06-08):
Constraint 設定為 5 mils
實際是 7.87 mils.
為何會出現 Error 呢?

网友:
是不是差分规则,设置的pin to pin是5,目前摆的是7.87,不符合要求

网友:
约束是5mil 实际是7.87 和约束不一致 你修改一下走线

楼主:
修改了走綫也是一樣。
2樓 剑铮奇迹 說得對。我的約束規則設定得很亂,我要從新再設定一下。
Thanks !

网友:
就是设置的规则和实际情况不一样,看看要求的是什么,修另一个。

网友(2018-09-01):
这个DRC可以关掉吧,是焊盘的间距。如果不是同一个器件的焊盘,太近会影响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