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BGA区域0402封装变换

楼主(2018-06-08):
我知道在candence上如何切换封装。
但是想请教一下大神们 是怎样实现有两种封装可以切换的?

是在PCB封装库我一个有四角焊盘的封装,再有一个八角的封装
然后通过原理图什么样的切换或者设置实现的么?

网友:
    名字区别一下。。。。

网友:
    allegro木有这种功能,只能原理图上分成两种封装名称导入,比如4变形焊盘的电容C0402,八边形焊盘的一般用于BGA背面,可以命名为C0402-BGA

网友:
    原理图必须改 然后调网表即可

网友:
    这些都要在原理图上体现的。

网友A:
    device文件内添加这么一行
    PACKAGEPROP ALT_SYMBOLS '(SMR0402;SMR0402-O)' 添加到device.txt,设定备选包装
这种方式不支持官方netin方式
    使用Move指令后,右键 Alt Symbol 就可以替换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文件内添加这么一行
PACKAGEPROP ALT_SYMBOLS '(SMR0402;SMR0402-O)' 添加到device.txt,设定备选包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