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訊號與 GND 的距離

楼主(2018-06-08):
如圖所示,請問差分訊號與 GND 的距離應該多少才合適 (或最好) ?1W, 2W, 3W, 5W ? 還是 12mils, 20 mils, 30 mils ?

如果有空間,是否用 GND 把 SATA III signal (USB D+/D-) 立体包地會更好?
謝謝!

网友:
数字信号不需要包地  有空间的话 3w 没空间可以适当近点

网友:
与地铜皮20mil把

网友A:
    仿真一把不就看出来了。。。

网友:
    看空间把。最好还是距离20mil

网友B:
    精确要求的话,可以仿真试试,但是一般符合3w原则是可以包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一把不就看出来了。。。

    这个要怎么仿真啊  可以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一把不就看出来了。。。

    我也想知道如何做 仿真。
是用 Allegro 做仿真嗎 ? 請詳細說明一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确要求的话,可以仿真试试,但是一般符合3w原则是可以包地的。

    請指点一下如何仿真。
謝謝!

网友:
    仿真好厉害啊,不会

网友:
    有空间是3w就行了

网友(2018-09-01):
    数字信号不要包地,如果因为强行包地而使间距很小,会有串扰,有些会影响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