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布线

楼主(2018-06-09):
哪位大佬能给我讲一下关于布线,以及多大电流布多粗的线,或者说有没有计算电流和现款的公式啊

网友A:
我不是大佬,但是我也知道一些。
1盎司的厚度下,很细的线(例如10mil)都能走1A,但是还是推荐1mm走1A的电流,每增加1A宽度增加0.5mm。这涉及到温升等问题。具体看是用在什么环境了,有时候就是电流很小,也会用较宽的线。
公式:I=K*T^0.44*A^0.725,A横截面积(mil*mil),K外层0.048、内层0.024,*是乘号,^是开方。仅供参考。
网上还能找到某国际组织推荐的一个表格。
补充一点:EDA工具箱里也有工具可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佬,但是我也知道一些。
1盎司的厚度下,很细的线(例如10mil)都能走1A,但是还是推荐1mm走1A的 ...

你的积累我好佩服,努力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佬,但是我也知道一些。
1盎司的厚度下,很细的线(例如10mil)都能走1A,但是还是推荐1mm走1A的 ...

非常感谢,这个公式我也搜到了,但是没看懂,经过你的详细解答,我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佬,但是我也知道一些。
1盎司的厚度下,很细的线(例如10mil)都能走1A,但是还是推荐1mm走1A的 ...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你,这个K内层外层是不是板子的内层外层,或者您可以帮我解答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你,这个K内层外层是不是板子的内层外层,或者您可以帮我解答下

是的,是板子的内层和外层。内层走线可以按0.5A/1mm(铜箔厚度1盎司的前提下)来使用,这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对于较密集的板子,铜箔宽度不能满足0.5A/1mm时,也可以适当放宽要求,毕竟余量是充足的。
公式中的T是温升,上面忘记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板子的内层和外层。内层走线可以按0.5A/1mm(铜箔厚度1盎司的前提下)来使用,这是绝对不会出问 ...

是不是可以按照每0.5A增加1mm来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板子的内层和外层。内层走线可以按0.5A/1mm(铜箔厚度1盎司的前提下)来使用,这是绝对不会出问 ...

这个我按照你的算了下,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帮我看看,
I=K*T^0.44*A^0.725
K=0.024T=1060℃,A=1mm=39.37mil
I=0.024*21.4355*15.7171
I=8.08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按照每0.5A增加1mm来布线

每0.5A增加1mm那是肯定没问题的。实际每0.5A增加0.5mm也是没问题的,这个没那么严格。
你可以用公式算一下,就算温升是5℃,余量也是有的。
一般内层,除非铺铜,否则也不要走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0.5A增加1mm那是肯定没问题的。实际每0.5A增加0.5mm也是没问题的,这个没那么 ...

这个我是在网上搜的不太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按照你的算了下,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帮我看看,I=K*T^0.44*A^0.725当K=0.024,T=1060℃,A=1mm=3 ...

兄弟,温升太高了。温升是指,铜箔通过电流后,温度上升了多少。
A是面积,除了宽度1mm,还要乘以厚度啊,1盎司的厚度是1.4mil(约35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温升太高了。温升是指,铜箔通过电流后,温度上升了多少。

那这个T一般取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T一般取多少

我不用公式,所以不考虑温升。按照经验值1A/1mm,用公式计算一下就会发现,温升约:1.3℃(不知道有没有算错,反正温升不高)。
表格与公式计算的值有差异,这是正常的,推荐值都是加了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公式,所以不考虑温升。按照经验值1A/1mm,用公式计算一下就会发现,温升约:1.3℃(不知道有没有 ...

那就是说这个表格也可以用,不用公式去计算是吧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优先考虑1A/mm(针对外层而言,那个表格也是针对外层的)。
当PCB空间比较紧张时,可以按那个表格,但是要再增加点余量。计算只能是学习阶段用用,工作时再去计算就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优先考虑1A/mm(针对外层而言,那个表格也是针对外层的)。
当PCB空间比较紧张时,可以按那个 ...

那一般布线就按1A/1mm来布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布线就按1A/1mm来布线就可以?

按1A/mm来布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事实上,除了电源部分外,大多数地方不需要考虑宽度问题,因为大部分电路的电流是毫安级的。
常规的10mil(0.254mm)走线余量充足,甚至DDR等的电流非常小,更细的线也是常见的,只需要考虑厂家的加工能力就行了。
你可以算算:100mA,5℃温升,1.4mil厚的铜箔,需要多宽。

楼主:
温升不懂啊

网友:
电流流过铜箔后,温度的上升量,即现在稳定后的温度减去通流前的温度。

楼主:
带入公式是怎么计算的举个例子可以吗

网友A:
温升就是公式里的T啊,实际应该用△T表示才对,是我少打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升就是公式里的T啊,实际应该用△T表示才对,是我少打了一个△

一般情况△T取多少

网友:
这个不就又回到昨天的问题了吗。
电源部分我是按1A/mm来做的,普通信号线都是弱电,常规的走线(10mil左右)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我不用公式去计算。

网友:
这个一般来说靠经验,理论计算出来的都不太准确。不过能走粗一点的线就尽量粗一点吧。曾经我走2A的线用2mm的线宽都不行。

网友:
论坛里面有个工具,在EDA工具箱-EDA365 TOOLS,PCB走线载流计算器,
这些都是有IPC标准的。专用的软件有“Saturn  PCB”自己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