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网表时,原理中同一个器件被分开导入

楼主(2018-06-10):
关于AD导网表时,原理中同一个BGA(有7个Part原理库没问题),导入到PCB中后导入了两个    相同器件,并且是信号线在一个BGA上,电源和地在令一个BGA上,同一个器件被分开了。
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检查该元件的命名。
假设取名是U1,那么在原理图里,这7个部分的名字分别是:U1A、U1B、U1C、U1D、U1E、U1F、U1G。
后面的ABCDEFG是自动生成的,不是手动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该元件的命名。
假设取名是U1,那么在原理图里,这7个部分的名字分别是:U1A、U1B、U1C、U1D、U1E、U1 ...

谢谢提醒,我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