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下图,修改线宽最大值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8-06-11):
设置-设计规则-默认-安全间距,修改线宽的最大值时出现问题。

网友A:
    PADS最大只能6.35!出现这情况多数是导入其它格式的文件才会有的吧?把它改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最大只能6.35!出现这情况多数是导入其它格式的文件才会有的吧?把它改小就行!

哦,明白了,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最大只能6.35!出现这情况多数是导入其它格式的文件才会有的吧?把它改小就行!

你好,能再向您请教个问题吗?在layout中脚本文件,导出boom表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加载别的电脑上好的脚本文件也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用英文界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再向您请教个问题吗?在layout中脚本文件,导出boom表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加载别的电脑上好的脚 ...

请问你用的是WPS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WPS软件吗?

刚开始用的是office 2007不行,后来又换了wps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英文界面啊

    一样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用的是office 2007不行,后来又换了wps也不行

1、office2007不要用所谓的简化版;
    2、wps按附件设置一下试试;

    使用WPS表格如何生成PADS PCB坐标图.pdf

网友A:
    怎么设置不用扣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不用扣威望?

    不知道呢。哎,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咋回事了。还是要谢谢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呢。哎,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咋回事了。还是要谢谢您的解答。谢谢。。

    你的PADS是完整版还是简化版?

网友(2018-11-16):
    你安装的软件版本没有这个文件当然不行,加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