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驱动电路贴片电阻的选择疑问

楼主(2018-06-11):
如图是一简单脉冲驱动LED电路,R601是贴片电阻,大小9R1,封装1206,额定功率0.25W;
该电路脉冲时间t=2us,脉冲周期T=6.6us;
脉冲电流0.2A,根据P=I2*R,
电阻的脉冲功率为Ppluse=0.22×9.1W=0.364W,周期内平均功率Pavg=(Ppluse*t)/T=0.364×2/6.6=0.110W
请教该电阻是否符合要求???谢谢!

网友A:
0.2A?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A?怎么算的?

电流探头测出来的

网友B:
你现在按2us/6.6us算功率,那如果按2s/6.6s算平均功率也是一样的,但显然这样会有问题。
还是建议换器件

网友:
    我认为可以,电阻既然是按功率表示的器件,那么应该是考虑平均功耗。如楼主所计算,平均功耗满足要求,应该没问题。 怕死上2个电阻串接或者并接,或者用1/2W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按2us/6.6us算功率,那如果按2s/6.6s算平均功率也是一样的,但显然这样会有问题。
还是建议换器件

這個質疑不算錯,你把佔空比時間拉長,所能承受的脈衝也會隨之變大。

但 P = I x V

電壓的單位伏特Volt)和時間無關!

電流的單位︰1 安培 = 1 庫倫 /

所以,可以得知什麼條件下,樓主的推斷會不適用。

网友:
    如果是点亮LED灯的话,怎么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呀?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這麼短的時間眼睛看不到,推測是紅外之類通訊或偵測距離或障礙物的用途。^_^

网友:
    支持超级狗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質疑不算錯,你把佔空比時間拉長,所能承受的脈衝也會隨之變大。

但 P = I x V

版主,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什么条件下这个平均功率的推算是错的呢?

网友:
    支持一下,不坏都很烫

网友:
    狗大,是在高频的条件下吧

    热心人!: 5.0
    我的提示有那麼難嗎?字的顏色都特別不一樣了!@_@!!!
    热心人!: 5
    答錯罰繳五隻企鵝!>_<|||

网友:
    哎,学识浅薄啊

网友:
    电压与时间无关,哪不就是交流电与直流电的区别了么?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再多看一行啊~不是有個字顏色很特別?能順便幫我叫救護車嗎?@_@

网友:
    P=I*V
    I=C/S
P=(C*V)/S--->S越大P越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什么条件下这个平均功率的推算是错的呢?

    按照版主的意思:“電流的單位︰1 安培 = 1 庫倫 /

2us内,電流的單位就成了︰1 安培 = 5×10∧5 庫倫 /

意味着每秒通过的电荷为 5×10∧5 C 了,电荷量好大

    但是这样有什么弊端呢?
    目前还没搞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版主的意思:“電流的單位︰1 安培 = 1 庫倫 / 秒”

因為 P =I x V

瓦特Watt) = 安培Ampere) x 伏特Volt)= 庫倫Column)x 伏特Volt)/ Second

所以瓦特Watt)這個單位是含有每秒平均量的。

如果脈衝Pulse)寬度超過 1 秒時,自然就不能用佔空比 t/T 的方式來做等比例計算。

我舉一個比四樓更極端的例子樓主就會明白︰

1W、10 秒的脈衝Pulse),但每 1000 秒才來一次,套用在樓主的電路上,1206 1/4W 的電阻撐得住嗎?

如果和 1000 秒做平均也才 0.1W,但事實上這個推論是錯誤的,會誤導我們的判斷,電阻可能在第一擊就往生了。

网友:
    所以电阻功率是要按峰值功率来算,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 P =I x V

瓦特(Watt) = 安培(Ampere) x 伏特(Volt)= 庫倫(Column)x 伏特(Volt)/ 秒(S ...

谢谢版主的解答,大概明白了。。如果在应用中,要是脉冲(Pulse)宽度大于等于1s,这样计算平均功率显然是不行的;

但是我的实际设计中,脉冲(Pulse)宽度只有t=2us,脉冲周期T=6.6us,这样的脉冲周期会有80次,接着会让LED熄灭5ms,5ms之后再接着同样的脉冲周期80次,依次循环。。。

回到最初的话题:周期内平均功率Pavg=(Ppluse*t)/T=0.364×2/6.6=0.110W,这样使用1206 1/4W 的电阻应该是符合的

5楼的兄弟,由于考虑到成本问题,所以不能并多一个或者用1/2W的

如有不妥,还请版主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我想狗版主意思应该是用峰值去考虑电阻的额定电压,也就是只考虑第一次脉冲期间是否损坏,而不是从平均功率出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