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么多电容是搞什么的?

楼主(2018-06-11):
请问大神,如图的电容接在射频信号地和数字地之间,是在搞什么呢?

网友:
    肯定是某个IC具有很多个管脚,一个电源与地对应一个电容,进行电源去耦。

网友:
    縫補電容Stitching Capacitor

很多人問過了!

http://www.mr-wu.cn/pcb-design-for-real-world-return-current-design/

网友A:
    Stitching capacitor for signals across different plane

网友:
    IC的去耦电容,一般MCU等芯片会有很多组电源引脚

网友:
    滤波的电容吧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耦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縫補電容(Stitching Capacitor)

很多人問過了!

    居然引用老吴的博客。。

    發現老吳的最容易消化,否則洋狗糧會讓你們拉肚子。@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引用老吴的博客。。

    简单粗暴,还有点sao;P

网友:
滤波,降低电源上的纹波,稳定电源的工作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itching capacitor for signals across different plane

    这个答案我觉得简单粗暴易理解!

网友(2019-02-12):
这个滤波电容,可以按照原理图指导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