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如下运放电路可以Rf和C构成低通滤波?

楼主(2018-06-11):
    如何理解如下运放电路可以RF和C构成低通滤波?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高頻下電容逐漸逼近短路,增益就不見了!^_^

网友:
    关键词:多反馈滤波器
参考链接:http://www.analog.com/media/cn/t ... rials/MT-220_cn.pdf如果要构成多反馈滤波器,你这个Rf反馈电阻的位置好像不对。
    参考:https://blog.csdn.net/liyuanbhu/article/details/8374077

    实验十 滤波器仿真二.pdf

    滤波器仿真

网友:
    资料好多啊

网友A:
    推导过程如下, 这个电容存在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极点,和RC滤波器的极点是一样一样的^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导过程如下, 这个电容存在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极点,和RC滤波器的极点是一样一样的^_^

能否share一下这个资料呢?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的

网友:
    学习一下运放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8-09-12):
    因为高频信号过来时,电容相当于被电阻旁路了,电流全部流经电阻。很高频时电阻被电容旁路,交流信号几乎全部走电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