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llegro里将图标做成封装应该是选哪个类型的dra?

楼主(2018-06-11):
是package还是mechine还是format?
我选了mechine,可以生成.bsm,但放置在brd里无法移动,显示Symbol "Dangous" Selected
W- (SPMHA1-268): There are unmatched pin numbers.

网友:
一、Package Symbol
一般元件的封装符号, 后缀名为*.psm。PCB 中所有元件像电阻、电容、
电感、IC 等的封装类型即为Package Symbol。
二、Mechanical Symbol
由板外框及螺丝孔所组成的机构符号, 后缀名为*.bsm。有时我们设计
PCB 的外框及螺丝孔位置都是一样的, 比如显卡, 电脑主板, 每次设计PCB
时要画一次板外框及确定螺丝孔位置, 显得较麻烦。这时我们可以将PCB
的外框及螺丝孔建成一个Mechanical Symbol, 在设计PCB 时, 将此
Mechanical Symbol 调出即可。

三、Format Symbol
由图框和说明所组成的元件符号, 后缀名为*.osm。比较少用。

四、Shape Symbol
供建立特殊形状的焊盘用, 后缀为*.ssm。像显卡上金手指封装的焊盘
即为一个不规则形状的焊盘, 在建立此焊盘时要先将不规则形状焊盘的形
状建成一个Shape Symbol, 然后在建立焊盘中调用此Shape Symbol。

五、Flash Symbol
焊盘连接铜皮导通符号, 后缀名为*.fsm。在PCB 设计中, 焊盘与其周
围的铜皮相连, 可以全包含, 也可以采用梅花辨的形式连接, 我们可以将
此梅花辨建成一个Flash Symbol, 在建立焊盘时调用此Flash 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