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盎司铜厚时,线宽和间距一般多大。

楼主(2018-06-11):
表层和内层铜厚为2盎司的时候,线宽和间距常规是多大,最小间距和线宽能做多少。

网友:
当然越大越好,最小间距和线宽,现在都可以做3mil了,打样完全没问题,批量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表层基铜2oz,建议你按7mil间距制作,可批量制作,加工也没有难度(当然更大最好),贴片间距按11mil制作可以满足阻焊桥,字符按6/50mil制作。内层基铜2oz,建议按5.5mil以上制作。

lq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表层基铜2oz,建议你按7mil间距制作,可批量制作,加工也没有难度(当然更大最好),贴片间距 ...

好的,多谢。

网友:
极限是6/6mil,建议一般不要走极限,否则设计出来了,一般的厂做不了,做无用功。

网友:
工艺该好好了解了

网友(2018-08-11):
    空间够就大一点啊

网友(2018-10-08):
    1OZ外层4/4   2OZ外层最低5/5以上

网友(2018-12-23):
    7mil以上基本上都能做吧

网友:
    也看是树脂塞孔还是油墨塞孔,如果是树脂塞,距离至少8mil/8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