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Validation Check相关问题求解?

楼主(2018-06-12):
新人第一次发帖,如有没注意到的请见谅......本人在用siwave 2017.2时,其中的一些Validation Check有一些选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大神解答!
1、Disjoint Nets(Floating Nodes),字面意思是不相交的网络(浮动节点),这个是查短路的意思吗?
2、Bondwire Collisions:字面意思是键合线碰撞,但是是什么意思呢?
3、Misalignments:字面意思是错位,也是短路的意思吗?这样的话和Disjoint Nets(Floating Nodes)很相同?
4、在Select a simulation mode一栏中,仿真之前在做有效性检查的时候就要选择后面要做的仿真模式了吗?其中PSI AC or SYZ,CPA Solution是什么模式?

网友(2021-07-16):
仿真前要层叠设置,板材填充物,激励的波形,端口的设置,数据检查,然后simulation就会有PSI SYZ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