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TOM层为什么添加不了和TOP层一样的测试点

楼主(2018-06-13):
如图所示,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为什么我在红圈区域无法添加和TOP层一样的测试点?感谢!

网友A:
前面那一页只选了一层,选bot 或者either。
或者是你没有bot层测试点的库文件,两层测试点不是相同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一页只选了一层,选bot 或者either。
或者是你没有bot层测试点的库文件,两层测试点不是相同的文件
 ...

你的意思是两层的测试点不能用同一个名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两层的测试点不能用同一个名字吗?

同一个名字怎么区分正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名字怎么区分正背面?

貌似不行,我改了不同的名字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不行,我改了不同的名字也不行。

方便的话发来我试试,这样说不明白

网友B:
你这个是贴片的不行,贴片只有一面, 通孔的就行,通孔可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贴片的不行,贴片只有一面, 通孔的就行,通孔可以一样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做个BOTTOM层的测试点,一般贴片元件焊盘做的都是TOP层的焊盘

网友C:
本身这TP就是建TOP面的,改名是搞不定的。需再建一个BOT层的T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身这TP就是建TOP面的,改名是搞不定的。需再建一个BOT层的TP

怎么建BOT层的贴片TP

网友(2019-05-21):
    統一建TOP層,擺放再mirror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