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dframe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楼主(2018-06-13):
求问各位,Leadframe TSOP线路走线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如图中的线路走线)
是不是autocad electrical?还是用普通的autocad就可以?

网友:
CAD Design Software
Master Lead Frame Designer Duite (MLFD)

http://www.cad-design.com/software/master_lead_frame_designer_suite.html
http://www.cad-design.com/marketing/pptsx/Multi-vendor%20Leadframe%20Packaging%20Solution.pdf

AutoCAD???嗯~可能也可以吧?以前 PCB Layout 都看過用 AutoCAD 的。

但我覺得是你的 Lead Frame 供應商能接受什麼樣的設計檔吧?

网友A:
Cadence APD (Advaced Packing Designer)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APD (Advaced Packing Designer)也有可能

多谢多谢。 看来是用autocad+插件画出来的?

网友:
我们供应商好像就是CAD设计的;,买过他们很多框架自己封TSOP

网友(2020-06-24):
请问大神有无做出了?可否分享一下?zyltag@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