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接收端芯片前面串联电阻抑制回沟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8-06-14):
书籍上一般都是通过源端串联33欧姆(发射端内阻17欧姆左右加上串联的33欧姆等于50欧姆,与传输线阻抗匹配),或者接收端并联50欧姆(接收端阻抗一般很大,并联50欧姆后接收端阻抗约为50欧姆,)来抑制回沟。但是仿真中,经常在接收端串联100到500欧姆之间的电阻,消除回沟,请问这个原理是啥?

网友A:
传输线原理   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线原理   反射

假设接收端前面串联200欧姆的电阻,传输线阻抗是50欧姆,根据反射原理,反射系数是(200-50)/(200+50)=0.6,反射应该很大啊,应该是处于失配状态啊。

网友(2018-09-13):
接收端串联电阻,一般用于一驱多的拓扑下。一驱一的场景下,只需要源端串联匹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