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走线角度切换问题

楼主(2018-06-14):
在画PCB切换走线角度的时候按快捷键shift+空格,但是经常不起作用,有时偶尔又可以,搞了很久都没有解决!本人是15的版本,笔记本电脑,win10系统。
刚开始以为是和输入法冲突,但换了输入法也一样!有没有大侠知道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去规则设置里面改就是有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规则设置里面改就是有点烦

在规则设置改了之后也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B:
这些快捷键的前提是当前输入法是英文输入法,例如美式键盘。而不是中文输入法的英文状态。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快捷键的前提是当前输入法是英文输入法,例如美式键盘。而不是中文输入法的英文状态。如果不是这个问题 ...

谢谢您的回复,微软的拼音输入法不行吗?

网友B:
我试了下我电脑里自带的微软输入法,在AD17里无法输入中文,这时是可以用shift+空格进行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我电脑里自带的微软输入法,在AD17里无法输入中文,这时是可以用shift+空格进行切换的。

我的版本是15的,可以用微软输入法输入中文,就是这个快捷键不好用,如果乱按几次就可以切换了!真是头大啊!!!!!

网友B:
你在输入法里添加美式键盘,在AD画图时输入法切换到美式键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输入法里添加美式键盘,在AD画图时输入法切换到美式键盘试试。

安装了美式键盘是可以了!谢谢您的指点啊,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输入法里添加美式键盘,在AD画图时输入法切换到美式键盘试试。

很久没有画弧线了,都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有画弧线了,都忘了

不用不用就忘记了,所以记笔记是个好习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不用就忘记了,所以记笔记是个好习惯啊

我问一下哦,你是版主吗?如果我阿米了论坛下面的那些书,我怎么去找实例啊?

网友B:
我不是版主,没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版主,没看懂你的问题。

哦哦,我买了一个版主的书,想要一下书的案例,嘿嘿

网友C:
同时按shift、ctrl+空格,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按shift、ctrl+空格,试试看看。

是可以啊!谢谢啦

网友:
你在重开AD,估计shift+空格,又可以用了

网友(2019-02-12):
首先要保证用的是系统的英文状态,如果用搜狗输入法的英文状态实际是不行的。
其次要把布线按钮点一下,画一小段线。
再次,在划线的状态下,按住ctrl+shift ,再按空格,按一次会切换一次。100%有效。切换到目标状态后,按键松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