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贴片点位怎么计算

楼主(2018-06-14):
    1、我有一块PCB要做SMT加工
2、pads软件会输出个总的贴片点位,但是这样给出的贴片点位是不准确,板子上面有很多器件是不用焊接的。
3、另外一种办法是通过BOM来计算点位,一些IC是2个脚算一个点。这样算出来的点数和价格是比较真实
    4、我的问题是,SMT厂家是用什么方法来准确计算SMT点位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坐等厂家回答

网友:
    把BOM单发SMT工厂就可以

网友:
    你好,SMT贴片是按点数计算价钱,例如0805 0603 这种贴片电阻,就是2个点,如果量大也可以算1个点, 具体请加QQ或微信给你讲解清楚。       专业生产PCB,PCBA成套一站式生产服务,        段工    QQ:345774981   电话:13723717980 (微信同号)      品质、品德、品行  ,

网友:
    通过坐标文档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