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方形孔

楼主(2018-06-14):
    以前pcb上的直插PIN都是圆形孔, 最近用了方形直插空,发现生成的钻孔文件,pcb厂商那里看不不出来有方形孔。问一下大家方形孔都是怎么表示的

网友:
    除了圆孔,其它形状的就出.rou文件。

网友:
    没必要。。。脚是方的。孔依然用圆的。美滋润

网友:
    存在异形孔(包括椭圆形的)可以出个rou文件给板厂!

网友A:
    为什么板厂会看不出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板厂会看不出来呢?

    因为楼主没出这个方孔的文件给板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楼主没出这个方孔的文件给板厂。

    我的意思是不出的话。板厂也能知道啊?
转孔表里没有的吗?
    如果是出了钻孔加工的文件里应该也能看到内径大小啊?

网友:
    圆形孔是钻出来的,异形孔是洗出来的

网友C:
    rou 文件就是异形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ou 文件就是异形孔

不给rou。板厂也能自己洗出来吧?

网友:
    这个问题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给rou。板厂也能自己洗出来吧?

当然不能,板厂只知道 PAD,不知道 SLOT 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能,板厂只知道 PAD,不知道 SLOT 大小

    那钻孔表是不是有写着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吗?

网友:
    我们都是建成圆形孔的

网友:
    出个ROU文件给板厂

网友:
    不能做成椭圆形吗

网友:
    用rou层表示的,但是我在rou层的方孔的4个角各加一个消角孔,自己最好改好gerber给厂家